BENQ自动变暗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05-11):
接一台BENQ17寸CRT显示器,报障为用着用着变色,经过检测有明显的接触不良引起,补焊后故障排除,但在烤机时发现在显示图像转变或用一段时间后屏会突然暗一下,然后又恢复正常。
在显示图像变化时故障最为明显。
现在没有了维修思路,还希望高手指点一二呀!!!

网友:
检查能引起亮度的 电路 比如 ABL G1 G2 等
还有就是 灯丝那个电容 把它换了

网友:
好的,先谢谢先,明天再好好的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