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行管带阻尼和不带阻尼的区别。

楼主(2008-05-11):
前些时间修过一台彩显,故障为烧了行管和行供电保险,经过零件更换和补焊后,恢复正常。
但在使用当中出现在一段时间的屏有轻微的闪,后请教其它同行,说我之前的行管是不带阻尼的,现在换上去的是带阻尼的。但我不明白什么是带阻尼和不带的区别。

特此请教高手们,怎样去区别区管是否带阻尼呢?从行管本身的参数还是从显示器的参数还判断,具体方法又是如何呢?!!!]

谢谢先了!!!

网友:
如果 单从型号上面来区分的话  就看型号ide后缀有没有DX  有的话就是带阻尼  反之就不带
带阻尼的可以代换不带阻尼的  但反之是不行的!

网友:
行管,在其CE极间内置了阻尼二极管,BE极间也内置了一小阻值电阻,就称它带阻尼行管。
用万用表简单判断这种管子的好坏方法
1.将万用表拨到R×1挡,黑表笔接e极,红表笔接c极时,相当于测量管内阻尼二极管的正向电阻,测量读数应当较小;将红、黑表笔反接时,则相当于测量阻尼二极管的反向电阻,测量读数较大,一般应在300k以上。
    2.将黑表笔接b极,红表笔接c极时,相当于测量管内大功率管的b-c结等效二极管的正向电阻,测得的读数一般也较小;将红、黑表笔对调,相当于测量二极管的反向电阻,测得的读数应较大。
    3.在将红表笔接b极、黑表笔接e极时,相当于测量大功率管b-e结的反向电阻与管内保护电阻的并联阻值。由于b-e结的反向电阻值较大,保护电阻又很小,所以测量读数几乎等于保护电阻值。而在红、黑表笔对调后,因b-e结的正向电阻较小,并联保护电阻后,测量读数会更小。
    用万用表测量一只行管,如果阻值读数符合上述规律,即可大致判断它的好坏。这种方法也可用来判断行管内是否带有阻尼二极管和保护电阻。

网友:
BE极间也内置了一小阻值电阻
这个电阻应该是 22欧姆的吧

网友:
说的非常仔细,学习了。。。。。。。。。。。。

网友:
两者互换很麻烦的。
带阻尼的代换不带阻尼的,主要问题在于驱动不足。反之,会造成过激励。两者都会造成管子发热严重,而且采用变压器驱动时BE极反向电压过高,易损。原因就在于带阻尼的管子里BE极间有一个电阻。
以前我在电视机上试验过,机器是SONY F29,原机行输出管是C4927,带阻尼。因手头上没有这个型号的管子,所以用了一个参数稍微超过原装管的管子代换,不带阻尼。结果:开机闻高压声即烧掉代用管。后来仍是采用这个管子代用,但是在BE极间增加了一个47欧的电阻,开机一切正常,至今已经有好几个月。
事实上证明两者不可直接互换,即使修改电路,也只能做到不带阻尼代换带阻尼的管子,增加相关的电阻和二极管即可。相反,用带阻尼的管子代换不带阻尼的管子,一来需要修改驱动电路的功率,二来代用管内部的二极管有可能给电路带来一些意外的影响,不现实。

网友:
实际上不带阻尼的,电路中安插了阻尼管了

网友:
带阻尼的可以代不代阻尼的,反之不行,呵呵,早年修电视的时候知道的
还有个区别是:价格不一样,带阻尼的要贵些哈

网友:
不完全是。带阻尼的代不带阻尼的,在有些机器上会发热严重,最后只能找个不带阻尼的换上,改驱动太麻烦了,万一烧掉就亏了。

网友:
学习了,明白了!!!感谢各位的指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