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笔记本掉电问题----求救

楼主(2008-05-11):
一台神州T555L笔记本,使用过程中随机掉电,掉电前无明显症状,有时候掉电后重新开机能启动,全部拆散再装回去用了1个月无问题;又开始掉电,目前是掉电后按电源键后通电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风扇不转,屏幕闪一下。最近掉电后拆散装回无效果,清BIOS电池后用了2天,目前是猴子操猩猩,狒狒了。能帮帮忙分析下什么原因吗

网友:
散热好不好,重点查看,天热了,电脑的毛病渐渐多了起来,其中散热不良占很大一部分,

网友:
象CPU做啊北桥啊,是否虚焊,还有就是CPU的散热片好不好,接触不好就会断电

网友:
可能虚焊或接插件接触不良 :( :(

网友:
如何检测是哪里有虚焊啊,能知道哪部分就可以,仔细看了一遍,没有发现明显的虚焊哦。再个就是听说这款机器CPU座经常有虚焊,如何补焊啊,看了一下拆不下来哦

网友:
散热啊
看看散热
最好再拆开装一遍
清一下灰啊

网友:
清理,风扇,如果还是不行,那就看看CPU电源方面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CPU.

网友:
是CPU散热不好,神舟的早期笔记本此类问题很多

网友A:
你的掉电可能是:存在散热不好或那有虚焊现象吧?你说的第一次掉之后拆开再装下就好了用了一个月然后再掉连电都加不上:有可能是你coms受保护了清下电池放完电可能又能用了.然后再掉就是你可能问题严重了所以,以上都不好用了吧.你应该好好看看你的板子加电各电压都上来了没有.有时可能你再加电时3 5V二极电压过的不对或其它电压没上来有可能就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掉电可能是:存在散热不好或那有虚焊现象吧?你说的第一次掉之后拆开再装下就好了用了一个月然后再掉连电都加不上:有可能是你coms受保护了清下电池放完电可能又能用了.然后再掉就是你可能问题严重了所以,以上 ...

可以排除散热问题,拆开以后主板加U加内存检测正常,装回后连续开机3天正常,晕死!不过我用的U是T9500测试版的B1-4步进,我现在开始怀疑我的U是不是有问题哦,但是一般来讲的话问题不应该在U吧。现在搞得很伤心的是好像抱个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爆炸。有没有好的办法检测是哪块有虚焊,多谢

网友:
是不是散热问题啊?如果不是那你看看内存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