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致铭主板,754针开不了机

楼主(2008-05-11):
一张致铭主板,754针开不了机。。强开就可以,正常使用。
换了晶真,,和电容,,开机线有3.3V,请问各位大虾们,查那里是最好的,

网友:
你看看IO 是什么的

你看看IO什么型号的  在查一下场效应管

网友:
跑线路查开关到南桥.南桥到绿线的线路!!!!小三极管坏的多

网友:
754的主板I/O开机的很少,一般是控制三极管坏得多,

网友:
看来是小三极管坏的多,检一下看看吧

网友:
什么型号的南桥啊???不经过IO开机的话,很可能是三极管有问题了啊,要是经过IO开机的话,也有可能是IO的问题啊!

网友:
754的主板可能是南北桥结合的吧。。NF系例的主板。

网友:
如果有IO
最好先更换一下

很多754用的是晋精拓系列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