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开机不正常的问题

楼主(2008-05-11):
我有一块主板是 七彩虹 C.P4E 超频战士2 Ver2.1的
我刚开始用的是 赛扬2.4的CPU 金士顿DDR400,512MB的,GFx400的显卡(128MB)的
就这样 开机的时候有时候会蓝屏,有时候会缺少系统文件,有时候开机起来会找不到显卡驱动,就这样有的时候开了好几次才正常,当你把电脑关了一会儿.冷却后,在开的时候`有出现以上故障了.
后来了,我把内存和显卡换了 现代DDR333的(512MB) ,显卡Ti4200(128MB),开机的时候后正常,但是开机后不到几分钟就会死机,
在后来我有把显卡换了GFX400(32MB)的,内存还是现代的,开机的时候有时候会蓝屏,有时候不会,玩游戏的时候,有的会花,有时候也会蓝屏,但是蓝屏的几率教多.

还有 电源是新的..主板的电池也换过了.

就出现了以上问题了..恳求哪位主板大虾.帮帮忙.
我问了朋友.他说有可能是主板的内存管理芯片坏了..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请高手们帮下忙..看是什么的问题..如果是什么问题..那该怎么修??????
   能解决的..小弟十分感谢!!!!

七彩虹 C.PE800 超频战士3 主板芯片
集成芯片 声卡
主芯片组 Intel 845PE
芯片厂商 Intel
芯片组描述 ICH4
音频芯片 AC 97 数字解码芯片,ALC 650 6声道.

七彩虹 C.PE800 超频战士3 CPU规格
适用平台 Intel平台
CPU_种类 奔腾4
CPU_描述 支持Hyper-Threading超线程技术
CPU_插槽 Socket 478
支持CPU数 1
总线频率(MHz) 800MHz

七彩虹 C.PE800 超频战士3 内存规格
内存类型 DDR
内存描述 支持 DDR400/333/266/200 DDR;最大容量:2GB,2条 DDR DIMMs

七彩虹 C.PE800 超频战士3 扩展插槽
显卡插槽 AGP4X(1.5V),符合 AGP 2.0规范
PCI 插槽 6 PCI
IDE 插槽 支持UDMA 33/66/100硬盘传输标准

七彩虹 C.PE800 超频战士3 I/O接口
USB 接口 6个 USB2.0 端口符合USB2.0的规范,最高速度为480Mbit/sec
PS/2接口 1个PS/2键盘接口;1个PS/2鼠标接口
并口串口 2个高速串口 高速16550 UART接口兼容;1个增强并口,支持EPP/ECP/SPP传输方式
其他内部插口 1CNR
外接端口 1个扬声器输出接口,1个线性输入插孔,1个麦克风输入插孔和1个MIDI/游戏接口

七彩虹 C.PE800 超频战士3 板型
主板板型 ATX板型

七彩虹 C.PE800 超频战士3 软体管理
BIOS性能 可擦除BIOS,用户可很方便地升级BIOS

七彩虹 C.PE800 超频战士3 其它参数
硬件监控 CPU 温度状态,System 温度状态,CPU 风扇状态,系统电压监控

网友:
这样的话,你最好是测下主板的供电是不是都很正常!!还有看看电容有没有性能不良导致的啊!
很可能还是内存的原因!!!

网友:
既然冷却后又重复故障。那试一下。。边开机边用热风缓缓加热内存供电部分试试。

网友:
内存问题的可能性大

蓝屏故障一般集中在显卡和内存,既然你已经换过显卡,还是出现蓝屏,问题就出在内存上了。也有可能是内存和主版的兼容性问题,换个频率低点的内存试试吧。

网友:
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我看`我应该换个266的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