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 KT880E-R 点不亮

楼主(2008-05-11):
CPU供电1.6V 内存 供电2.5V NB1.5 SB1.2V 1.5V 有复位 诊断卡代码跑D0 时钟3.3V AGP1.5V
请各位大侠 指点一下 小弟就会这么多了
诊断卡代码

网友:
一般都正常的板子还不跑码主要注意座子,桥,按压下看看虚焊没有

网友:
按过了 还是不行
我这里有 CPU假负载

网友:
听说这样的板子不加CPU不开机的,你试一试加上真的CPU

网友:
硕泰克的主板有时不加显卡是不开机的,你插上显卡试一下

网友:
硕泰克的板是不是要装显ka才能开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