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蓝液晶黑屏问题

楼主(2008-05-11):
一台新蓝19寸液晶 开机图象一闪即灭 电源指示灯呈绿色不变 仔细看背景没有淡淡的图象 查驱动板供给高压板是六线接口 经万用表测试分别是双十二伏 双地线 一根是2.53伏 一根按电源开关有0到5伏的变化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保 护了   检 查  高  压 板

网友:
请用通用高压板试试看,或外接灯管试机,可以排除高压板或灯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