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17寸液晶

楼主(2008-05-11):
我有一爱国者17寸液晶,通电,屏一闪就灭,但灯持续绿灯,过一会变橙灯.好像电源是好的,我把电源板拆下来,输出12V和5V都正常.请问是不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可能高压板坏,观察有无隐约字符显示,如无,查驱动板MCU等

网友:
我看了啊,
没有图像啊.驱动板MCU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这种问题多半是高压板的问题,你可以换一个试试

网友:
驱动板等维修需找专业人士,各人不懂勿动,

网友:
楼上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如果不知道MCU是什么东西的话,最好还是先了解一下液晶的基本原理再动手,免得把问题扩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闪之前没有图像,只是在左上方角有个小长方形的方框,写的什么没看清楚,太快看不清楚

网友:
应当是驱动板有问题  先查查驱动板。。。。。。。。。。。

网友:
左上方有个小长方型......看样子你好象没把信号线插上,把信号线插上再仔细看看有无隐约图象?

网友:
感觉这个一般都是MCU问题

网友:
检查高压板吧,这种情况高压板或灯管的可以性大

网友:
如果不知道MCU是什么东西的话,最好还是先了解一下液晶的基本原理再动手,免得把问题扩大~~~~~

网友:
我也同意楼上的观点,如果不知道的话还是请专业的人士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和高压板的问题关系不大,从楼主说明故障的现像来看,
通电,屏一闪就灭,但灯持续绿灯,过一会变橙灯  灯变了说明信号或者说主板没有工作,
屏一闪就灭,在闪之前有没有图像?
高压板有问题不会影响工作 ...

我同意这种看法,理一理思路,喝杯茶,或许就修好啦

网友(2008-09-04):
大多数高压板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