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管能用什么来代换

楼主(2008-05-11):
是在内存旁边的,烧过一条内存金手指了,测得内存VCC电压是3.28伏,而这个管测得是穿了.新手在此请老师帮看下参数的意思(在网上查过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内容不适合),用什么可以代换.

网友:
90N03也可以啊,越大越好啊! ;P

网友:
谢谢回复,又学习了一点.能有什么参数介绍吗,管上面的参数如果知道了哪更好.

网友:
到废板上找CPU供电的N沟管都可以代了。。。

网友:
谢谢了.          我找一下.

网友:
好像太大有点浪费
又贵发热也大点

网友:
60N03:60是代表D极耐流值为60A,N是代表N沟道,
03代表D-S耐压为30V,依次类推75N03,55N03,60N03,50N03, 15N03

 大家可以发现,主板上场管的D-S耐压基本都为30V,因为主板供电最高才12V,可不管此参数。
 主要看D极耐流值,可大不可小

网友:
主板上用的管子差不多都是N沟道的。
我一换就是大的代换小的。。60N03   用70N03  90N03  等等。
没有的话。用小一点的55N03 等也行的。
本论坛有主板常用MOS管的参数。你自己去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