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865问题

楼主(2008-05-11):
我这一块昂达865GVM主板,有时能正常开机。有时测试卡复位灯亮,CPU不热开不了机,我测了电压都正常。北桥有点热,是什么毛病,急请各位指教

网友:
LZ
需要你提供的是故障板的实测数据。电压、电阻…………

网友:
很有可能是cpu没有供电,cpu没有供电就会没有复位信号。

网友:
你要测下北桥的供电是不是正常的啊???查下北桥供电的MOS管看看有没有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