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s4240解密

楼主(2008-05-11):
手上的pci3000 应该可以支持,提示说按手册用探针连接,我的手册都只有2.0版本的 不支持4240族,听说效率源日立专修可以支持,难道只有效率源支持吗 ?

网友:
顶上去 期待高手指教

网友:
 是的,效率员可以解的。
但是如果有探针的话。也可以的。就是麻烦一点而已。

网友:
PCI PC3K光盘有个视频的
找到同型号的按视频方法做就可以了

网友:
视频里没有HTS424族   版主那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