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请进

楼主(2008-05-11):
给客户修一acer al1717的液晶,是电源和高压一体的板子,故障有时黑屏两三秒钟然后又亮,我想把它的电源和高压起换了,我用外接电源.请问我的高压板,没有5伏输出我该怎么改呢.屏是四灯小口的.谢谢大家

网友:
如果,你的电子技术基础很好的话,你完全可以改,如果不行的话,你就不动手了.

网友:
用二三支7805并联为高压板供电,并加散热片,原板可能虚焊---可修

网友:
为啥要两个板一起换  那样成本不是会很高吗  原来的板子不可以修吗

网友:
1.最好还是尽量修好原装的板子.
2.就算改板外边也能买到电源高压一体的板子,不必这个改.
3.我这里有较多原装板,代换改装都行,你看看有没有合适你的.
http://shop35707942.taobao.com/? ... browseType=#pageb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