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KTC7002FD显示器电源坏

楼主(2008-05-11):
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KTC7002FD显示器电源开机炸保险管吧,
我见过好几台KTC7002显示器都是这样子,此电源是3842的接是灯泡时3842的7脚有15V左右的电压,但是吸空7脚时有40V的电压,把3842还有7脚到开关管G极的元件和开关管和S极的限流电阻都换了。上保险还是炸保险,以上换的元件全烧了。

网友:
等待高手来看看,我丫想知道。

网友:
晕 典型的烧保险故障
  1 消磁电阻
   2  大电容
   3 开关管 和3842 的外围电路

哎  自己慢慢研究咯 多修几个3842电源就 OK 咯

网友:
能不能详细点?八脚电压呢?开关管损坏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关管也坏了,开关管和S极的限流电阻都换了~~8脚没电压

网友:
自己慢慢研究咯 多修几个3842电源就 OK 咯

网友:
要看3842的外围电路,如果有一个元件有问题,还是炸机.不能有丝毫差错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是我查过了好象查不出哪坏了啊?会不会有元件软击穿了啊?

网友:
有个小的2极管```
带负载``

网友:
卸下开关管,测6脚电压是否跳动。     检查检测反峰吸收电路,反馈电路。

网友:
我觉得还是先看看电源电路的接地电阻值是否正常,也就是先检查消磁电阻还有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并且把这一部分的电路与后面的电路分开,然后测量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就说明是前面这一部分电路有问题,如果正常就说明是后面的电路有问题,并检查反馈电阻、电容等是否有问题,
我觉得电源电路是不难修的,关键在细心观察和检查就OK了

网友:
检查3842的所有外围元件,在换管子7脚的电阻和电容,改变6脚的电阻<22-150>

网友(2008-07-12):
开关管S极接到地的那个电阻最好用原阻值的代换,如果那个电阻阻值用得比原来小会炸开关管的,先换个阻值比原来大点的看看,大了会出现开机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