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针电源座红线短路

楼主(2008-05-11):
一块ASROCK 478板子,一加电CPU供电管子就烧,量20针红线对地阻值为2,应该是红线短路,想问一下如何继续查下去。我是刚开始接触望赐教!

网友:
把CPU供电管,电源IC全部换了,在就是注意G极接的保险电阻象2R2类的

网友:
红线对地了先拆IO再测红线对地值

红线对地了先拆IO再测红线对地值,如果还对地的话就是北桥.你这片板子烧CPU供电管可能CPU供电电路也会影响.VCORE对地的话先拆CPU供电电感再测电感两端.靠北桥一端对地就是北桥坏,另一端则为MOS管问题.

网友:
摸一下哪个芯片发不发烫,先拆了再说,再去看看CPU供电

网友:
谢谢各位

感谢各位的技术扶持,最后我查出了是CPU的一个供电管造成的,这个管子一焊上红线就对地短路,一焊下红线对地阻值就正常。但是我还是有点疑问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把CPU的四个供电管全部都拿下了,想一个一个通过数字万用表测试好坏,也在网上找了一些文章看但是不明白,能不能麻烦各位将如何通过数字万用表测试场管好坏的方法详细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