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70E01 竖条、花屏

楼主(2008-05-11):
第一次接液晶就碰到这种问题, 左边是细细的竖条,中间是一大块。颜色是跟屏幕变化的,无信号输入时,中间的那块是灰色的。

屏是LM170E01(A6),用通用板代替过了,是屏的问题。

请问各位师傅这一般是屏哪里出了问题?屏上的IC是TL2245ML

中间那块竖条,有时正常显示,在图像快速变化时,就变色了。

网友:
这种屏换一下屏集成块还是不好的话就不太好修了;去搞一个换上去试试吧。

网友:
谢楼上的大哥,请问哪里可以买到这块屏IC?

网友:
把屏上IC的型号放到百度上去搜搜看咯!应该有你想要的啦。

网友:
应该还是屏IC坏的多了。压一下TAB看看有没有反应

网友:
谢谢游浮的指点,我压了中间那块的TAB,发现显示正常了,应该是虚焊吧?请问这种情况怎么修?加热不行吧。。

网友:
先补焊屏IC,再按压屏排线,确定哪一个虚接,如IC则补好,如线则想法压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排线的问题,我也遇到过。搞个橡胶压紧。但要小心搞

网友:
属于大面积亮线,用设备焊下就可以了

网友:
先排除与屏线的接触不良问题,如果还是不能解决,就查屏IC吧,先看看有没有虚焊,不管有没有先加焊,如果还是不能解决,就再测一下屏驱动板上所有小元件。最后再换IC。

网友:
只能用压膜机弄啦!!!!!!!!!!

网友:
我遇到过一例是排线接触不良引起的故障。。。。。。。。。

网友(2009-06-14):
就是屏板到玻璃基板的COG电路脱焊或者是坏了,不好弄

网友:
可以尝试用压线铬铁,成功率不太高,不过成本也不太多,死马当活马医吧

网友:
这种竖条宽带 大多是屏上的TAB 问题 ,上次一个同方19宽的LCD 就这个毛病 返厂修好了 180元 路费太贵。。。

网友(2010-03-24):
老帖顶一下!我也遇到一块这样的屏,有时正常,用一段时间(几分钟)就变成很多竖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