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C显示器OSD菜单左右拉伸

楼主(2008-05-11):
修两台TCL17纯平的显示器,高压包打火,我换了高压包后图象正常,
可是OSD菜单有时正常,有时左右拉伸变的很宽,把亮度调低又可以正常了,但是亮读和对比度不能调的太高.(图像不失真,就只是彩旦的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指教.

网友:
脉冲的问题,找找个质量好的包,最好原装的

网友:
楼上两位说的没错.送行菜单部分的行脉冲有问题.找质量好一点的包.但也可以查一下行脉冲到菜单部分的元件.

网友:
晕  换包有时候就爱出些怪问题   看来 定做的包 也挺垃圾的

网友:
那我可就掺了,我接三台这样的显示器,都是高压包坏了,我发了3个都换过了,都是一样的现象.他们不会退还了啊,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搞定啊,去哪里没原装的吧啊,已经一个多星期了,客户急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