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845pe不开机,cmos电压底

楼主(2008-05-11):
冠盟845pe不开机,cmos电压底,正常跳线帽电压是3伏,现在只有1~1.4伏,去掉跳线帽后,在边上三伏插针电压正常,中间的通向南桥,查上跳线后电压变成1伏多,有时能正常开机,一切正常,但断电一会后就不能开机
不开机

网友:
先清洗一下南桥看看!!!!!!!!!!!!!

网友:
拆掉和跳线相连接的贴片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