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845 uifra 插显卡就不触发 来看一下

楼主(2008-05-11):
V星 845 uifra 插显卡就不触发
拔掉显卡就能触发,
有谁碰见过
[
]
不触发
显卡

网友:
都没人来的呀,自己定一下,
都没人来的呀,自己定一下!

网友:
在显卡卡槽的附近,有小芝麻管你代换下,有次我拆了就好了

网友:
A2脚相连的一个小三极管被击穿了,拆掉换一个就好

网友:
显卡有短路~~~查12V有无短路~~~鉴定完毕~~~·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