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的电源输出接个电阻入地,目的何在?(附图)

楼主(2008-05-11):
电源电路,第一个图为总图,第二个图为局部图

网友:
为防止输出无负载情况下电压升高超过规范要求。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张老师就是张老师啊

网友:
谢谢张先生的回复,再请教,图中+5V接的电阻是100欧,而+3.3V接的电阻是15欧,会不会太小,是原理图有误吗?

我有个烂电源输出+3.3V接的电阻拆下来量,7欧,颜色有点灰,是不是已经烧坏了?

网友:
7殴并不小。我在长城电源见过,它的个头比较大,功耗也比较大,但这种输出更稳定;

网友:
楼主的图是自己画的吗?
因为水平有限还不能帮你,
但是看到你的图,心生佩服

网友:
防止空载对初级取样等不良,及开机后电容存电无法释放影响二次开机

网友:
要是原理图有问题那问题真是大勒

网友:
其实我们一般见到的滤波电路除了电容和电感组成外,还有电阻和电容构成的阻容滤波,阻容滤波电路比派形滤波更高级的,一般在大电流电路中运用,这样的滤波电路能滤除一些不稳定杂波和高频杂波,张老师说的功能其实算是不稳定杂波的一种

网友:
我想在输出端接一个电阻目的在于给电源提供一个尽可能小的负载,用来保持开关电源稳定的。此电阻只在开关电源空载时起作用,外带负载时就成了负担,虽然很小但是也是一个耗电的东西。

网友:
一般那样的电阻耗电在2W以下,耗点电换取稳定,是有必要的

网友:
是不是还有为电容放电的作用?为了保护与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