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的两块板

楼主(2008-05-11):
早上接一块板跑C0,上测试座全亮,刷BIOS还是C0,换I0,还是C0,判断座子还是有虚焊,玩命按压,跑码。。。。。加焊478座,失误!!!!塌锡,退还电脑公司,丢掉30没赚到。
中午一块462板,电脑店自己换了几个电容不行,送修,,,开机保护,3.3  12  5V都无短路,CPU供电无短路,,,取下CPU上假负载开机不保护,内核电压正常,更换CPU开机仍然保护,,CPU条线跳到100开机跑码3秒钟供电上管击穿,,更换场管开机跑码3秒钟又击穿,仔细检查上管G极一2R2贴片电阻阻值增大,更换2R2更换上管开机跑码正常点亮。

网友:
楼主加焊478座是用电炉还是风枪?
感觉这东西不容易处理,能不能介绍下方法

网友:
呵呵,饭饭加油了,不错,赚个三十算三十,CPU座最好不用炉加焊,搞个DIY的焊台,偶修复率达到95%以上~~~~~

网友:
看来测试座还是不太可靠。。。。。。

网友:
哈哈,恭喜你了,我今天也搞一V星主板865的,插哈串口硬盘开机点不亮。插上检测卡跑C0压CPU座无效。最后杀南桥没办法,钱钱没有赚到!!

网友:
DIY的焊台?焊台是我们用的936这个教焊台啊,,你说的是哪样的?有图片吗?

网友:
我一般就用傲月853加焊
效果还可以

但是没有做过775的

网友:
这几天正在搞焊台不知道能不能用哈就只是想到了要怎么做
下面做个锡炉上面加个风枪估计用用会上手的

网友:
前几天俺也烤糊一个478座,
正学习怎么换478座呢

网友:
恭喜你了,我今天也搞一V星主板865的,插哈串口硬盘开机点不亮。插上检测卡跑C0压CPU座无效

网友:
哈哈。。我用风枪焊478的CPU座,,成功率达到96%。。。

网友:
我都想知道怎么加焊底座,版主应该说下方法让新手知道.

网友:
我也想过下面用电炉上面用风枪,就怕会手忙脚乱,我们现用电炉,只做4 78

网友:
楼主真有你的啊,为什么不挣三十啊,自己慢慢弄呗,呵呵

网友A:
一块主板修好只收30块啊
好像太少了吧

网友:
用电炉加焊CPU座最安全,2R2贴片电阻很少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块主板修好只收30块啊
好像太少了吧

(30块)我们这的人还砍价呢。现在修478/462以下的板的人都是廉价劳工了。
还不如上门ghost系统,完事拍拍屁股走人(软件问题不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