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T710S T17JC-0 通电无反应

楼主(2008-05-11):
最初以为电源故障,换开关管后,一切照旧
测量电源有输出,最高电压50几伏其他的10几伏
行电路无明显短路
指示灯不亮
请高手指点

网友:
电源次级各组电压的准确值是多少? 没反应指的是什么.指示灯亮吗?

网友:
最高电压50几伏你说的应该是二次电源吧
其他的10几伏  应该是 行场IC  场块 等 供电吧!
要是照你这么说的    那现在的问题应该是  没有起振       检查一下 振荡IC是否工作  是否有行激励信号输出

网友:
指示灯不亮,行扫描电路不起振,行扫描电路电源应该是80-120伏吧,
电源是不是不不正常

网友:
请给出具体的测量参数.

网友:
楼主是不是没有开机或开关有问题啊

网友:
对,原来是有开关不好的问题
按下去,开关就弹不回来了
现在开关能弹回来了
故障还是以上现象

网友:
楼主你所说的50v电压是主电源电压还是视放电压?如是主电源电压你测到二次电源电压是多少?或者二次电源不工作.

网友:
LZ犯严重性错误,
第一,为什么不先测次级有无电压输出?更换开关管?,换之前没有测量吗?好的你也换?次级有电压输出都不用去想开关管的问题
第二,测到次级最高一个电压50V?50V是主电源,,那么还有视放需要的80V电压呢?你没测到?应该是有的吧,仔细找找,假如是80V短路,没这可能性,因为80V短路同样造成负载过重,50V,12V等电压全部会拉低。
  只可能是你这机器CPU为正常工作,行扫描电路为正常工作,无高压。

网友(2009-11-07):
测量电源次级,输出电源正常。
视放电压,80V
行电压,53V
5V
13。5V
灯丝7V
各组电压都正常。二次电源电压是53V。二次没有升压。
行管,二次电源管,都完好。
现在的情况是,指示灯不亮。
已经换过晶振,12M。刷过ROM。
我估计是MCU,没有工作,无激励输出。没招了。
请高手指点

网友:
直接换CP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