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8-05-11):
希捷 7200.7  IDE口  2005年生产的 硬盘    从网吧收回来的
用MHDD检测出来   在 4G 的位置  出现连串的 绿块,一个接一个,速度在几千K了
大概100多个  然后后面又正常了

请教

这属于什么情况?

网友:
把这一块砍掉就行了
用DISKGEN就行,我试过

网友:
我知道能砍
这是要卖出去的
难道你每块都砍了卖出去?

要找问题原因!

网友:
最好就是做SF

网友:
做不了SF的话可以考虑简单的填0低格看下

网友:
做SF吧,K7的盘SF成功率很高,不过也有做完还一样的,那样只有去砍段了,不过我ST砍段还没整明白

网友:
别砍段了
这个盘做SF能好的几率很高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