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怎么替换

楼主(2008-05-11):
东芝m18上的两个mos管fds7764a坏了,找不到同样的,哪位老大能高我一声,可以用什么替代啊,谢谢!

网友:
看在主板上什么地方,的同极性应该没事的............

网友:
mos管代还只要及性一样,沟道一样,功率最好要比原来的大或者一样就可以

网友:
坏掉先查清损坏原因---是否有短路还是过热,否则换之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