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S错误引发的奇怪故障

楼主(2008-05-11):
接一才装几个月的新主机,V星945GC+E2160+金士顿1G*2+希捷160G,开机提示windows文件损坏,这简单,重做系统就是了,装入系统盘重启,按DEL键,机子还是从硬盘启动了,这才发现键盘用不了,灯也不亮,但鼠标灯是亮的,先换键盘,还一样,新主板坏接口的可能性不大,难道是死机了?拆开机箱盖,发现cpu风扇在转,重装cpu无效,把内存条拆下一根单独测试,还是一样,拔掉硬盘电源接口,这下光驱竟然启动了,问题好像就是硬盘引起的,但键盘还是用不了,看来主板也有问题啊,不过主板和硬盘同时损坏的可能性应该不大啊,何况是较新的机子,没办法只好用我的绝招了,先拔了电源,拿下主板电池反扣回去,同时CMOS跳线帽插到放电位置,半小时后恢复电池和跳线,接回硬盘开机,键盘能用了,光驱也能启动了,重装系统一切正常。

网友:
好像不需要那么久吧
三十秒应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