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411可以代换J6812吗?

楼主(2008-05-11):
请教各维修朋友
我有一maxview显示器 客户拿来发现行管J6812烧了 手上没有J6812 就用C5411带换 试机一切正常 客户拿回家用了两天又拿回来 同样的又烧了行管 想高手指点下 到底是C5411能不能带换J6812 还是是电路还有问题????

网友:
可以呀!但C5411假的多!要买原装拆机的好用!

网友:
可以的楼主,5411很好用的,我常带6812,不过5411要用真的哦 !!

网友:
可以换,常用的通用行管........................只要不是带阻尼都可代.

网友:
我也是经常用J6812 代替 C5144 两个互换

网友:
你确定是行管自身的原因引起烧行管的吗?如不能.你就的先找出烧行管的具体原因了.

网友:
谢谢各位 这显示器一般用几天才烧东西 头痛

网友:
请检查行电路的其他地方,看看电压是否正常,温度是否正常,是否有虚焊,装行管可以试一试开机后再关机,连续做几回,或等热机再这样的动作,就很容易找到故障点了,当然也可以使用加热法来查找故障点,但不管什么样,你都有可能再次烧行管的危险,所以自行决定

网友:
怎么区分C5411的真假呀,我前几天才刚从网上买了10个,汇过来一看全是用过的,不知道是不是假的哟.

网友:
C5411和C6812这个二管子基本上可以用到80%以上的机子吧!

网友:
換后最好在行管的B/E之間接一個30歐左右的電阻。

网友:
两个是可以互换的,有时用J6812要比C5411要好一点,因为J6812的耐流要大一点

网友(2009-04-21):
谢谢啦!真在找这方面的资料呢!?

网友:
应该是可换的,我查过资料的!!!

网友:
烧行管,好多原因的,你再查查吧,也许是高压包坏

网友:
C6821这种管子很少见的呀!

网友:
可以的,烧行管,高压包坏的多

网友:
可以呀!但C5411假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