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PU针歪后的校正方法

楼主(2008-05-11):
有个客户把他的ADM2800+CPU弄歪了十多个有的都在90度左右。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
没有好方法·~~~~只有碰碰运气挑挑看拉~~~·准备好报废拉~~~·

网友:
首先是让你的客户再买一块CPU。。。。

这块坏的你把它用小镊子一根根的小心掰过来看看。。。

或者直接把这些弯的全部焊掉,然后使用摸摸大大的CPU补针方法,挨个补上去。。

不过工作量会很大 呵呵

网友:
用刀片慢慢扶起来吧,以前就遇过这样一次,就是这样干好的,

网友:
小心扶起来还是可以的吧,,断了要补针,工作量很大,很细的活了

网友:
10来根,我想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能扶的就扶不能扶的就焊嘛。

网友:
拆个坏CPU上面的针来补,应该很好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用比值刀碰碰运气如果在一排好能点,不在一排用空针试试

网友:
用镊子扶正嘛。。断了就补上去。。不麻烦的。。

网友:
多谢大家。。我用摄子扶了扶。。等主板好了再试了。。谢谢大家

网友:
用修电器的通针扶正,效果要比镊子好,扶的差不多了再用尺子或镊子横着一排排修正

网友:
不知道给针加热下会不会比较好弄一点(物理?

网友:
用刀片慢慢的扶正,应该问题不大
还好只90度,180就没戏了`

网友:
LS的说180度,那不是背面长出针来了啊,呵呵,厉害

网友:
你可以用  输液的针管 试试
    针头反过来插

网友:
LZ,我上次冒着风险,把平躺着的几根给弄起来了,说实话,除了,小心以外,运气也很重要哦,挑起以后我可是冒了一头汗的,呵呵~~

网友:
上次我同学的电脑摔了一下 针也弯了 拿去修了一下 要了30  看他也就是拿个刀片扶正的 哎 这个关键是细心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