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进不了bois

楼主(2008-05-11):
华硕P4P800-SE进不了bois了。开机能点亮,但屏上显示设置错误,但无法如何进不了bois的设置。开始以为是PS2口有问题,就换USB接口的键盘。开机显示有USB键盘,但仍然进不去。换CPU、内存都可以显示正确的CPU频率和内存大小,但就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再换一下BIOS芯片再刷。(个人意见)

网友:
先bios放电 不行再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可能是主板还有问题,刚自检的时候就死机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吱一声哈
看看是不是真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是BOIS的问题,刷后解决。但现在仍然不明白为什么会让BOIS坏了,有同样经历的朋友说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有时也会程序错的啊....所以就要刷一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找一块同型号的板的BIOS来进啊.....然后再进行刷啊.....

网友:
能启动不能进BIOS  还是比较少见  LZ 修好了  一定要说一下啊
         估计是BIOS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