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求助!!联想天逸Y800

楼主(2008-05-11):
现像为不开机,按开关无反应,待机电流0.02A,有3V和5V电压,请问哪位朋友修过此类型本本啊

网友:
0.02A,看3,5V还阶段还是有问题~~~

网友:
待机时的电流是不是太小了,不正常呀/////

网友:
先查开机触发电路是否完好,并查待机各电压,如不良查IO南挢等并查有无虚焊

网友:
查一下待机电路感觉00.02有点不对!确定没问题了在加焊以下IO南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