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主板问题

楼主(2008-05-11):
求助,810主板一板
1、开机必须按F1进入
2、CMOS保存不了
3、关机它会重新自动开机
图片在附件

网友:
看看下COMS跳线上有没有3.3电压,前提是电池有电,没有先修上来.如果关不了机看跳线有没有跳在正确的位置,什么型号的I/O

网友:
关机后自动开机可更换一下电源,因PG线出问题也会出现此类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哦 测下电池电压 2.9

网友:
电池是好的,电压有,应该I/O,型号SMSC- LPC47M102S -MC
这种型号的是不是好少

网友:
CMOS放电试一下啊!!!!!!!!!!!!!!!!11

网友:
遇到过810关机就重起:1、CMOS跳线帽跳错 2、CMOS设置中 POW 一项里面有一项    ..by....  (倒数第三、四个吧,记不清了)关掉就行.
你在CMOS中设置成默认(或优化设置)并保存退出了吗?

网友:
肯定是电池没电了或老化,电池有电压不证明它有电,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试过上面的还不行的话,可以考虑换下IO~

网友:
从显示看 一;换80线IDE线,  二屏蔽软驱,  三CMOS中电源设置一项就OK.

网友:
先换电池,再看看是否是32768晶振的问题。我前不久刚遇到过一例一模一样的,这个界面有时出现,有时点不亮。能看到界面进CMOS后时钟跑得很快,后更换晶振后解决。

网友:
查晶振或晶振旁的二极管,一般是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跑一下CMOS跳线到电池再到南桥的电路,把帖片电容换了,我前一段时间刚修了一块845主板,换了两个帖片电容就好了

网友:
看COMS跳线是否跳对,不行就换IO芯片

网友:
我碰到过一例  在coms中把电源管理设置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