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故障?!!

楼主(2008-05-11):
小弟去年收了一块板子 华擎K7s41GX  原来正常 也没出手 不常用。近来出了个问题:开机大概有10秒左右就断电  再开机没反应!只能断电源再插上才能重新开机 但是以上过程重复  请问路过的大侠们 这个是主板哪一块的问题? 好办吗  (电源换新的也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CMOS 电池没有电了哟 ,换个试一下嘛

网友:
换个IO试下吧,很大的可能是IO导致的啊!Q

网友:
测下主板各供电正不正常,MOS管桥温度?

网友:
俺一块V星865(具体型号忘了)大板和你的问题一样

修也没修好,后来加了几十块换了其他杂牌的用了

网友:
查一下散热有没有问题呢?楼主不厚道哈.用我的名字

网友:
我是新手,说一下看法,机器灭后,量一下ATX电源的电压,我想这时各路没有电压输出,绿线是低电位,这时虽然机器是灭的,但你开机没反应,因为绿线已经是低电位了,但各路电压为什么没有,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电源有问题,二是主板有过载的地方,不知对你是否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