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5"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8-05-11):
一台15"显示器!AOC的!型号E5,故障为点不亮!不通电!
     拆机后没有发现明显的烧坏,通电后能听到轻微的"嗒嗒"声,照书上说的测KA3842第七脚输入电压,无电压!丛七脚往前查!换掉了一个二极管D911后没有了嗒嗒声,测七脚电压有12.35V,但仍不能开机.再往前找,找到一个可调的.塑胶的(好像是电阻,本人刚学,不懂.暂时叫他电阻.)开关电阻,测电阻在100殴左右,怎么调也是那样!再往前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
   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查找问题了!希望维修界的老前辈们指点一下,帮我找一张AOC15"的电路图.忠心的谢谢!

网友:
电源没有问题   你测一下电源有没有输出
有响声 应是 电源负载过重引起的

网友:
测量  6,7,8    对电源地的阻值 一般都是500欧左右
   最好是换一个试试    如果 7脚电压输出正常  测量一下 二次电源 有无输出电压

网友:
3842 7脚电压12.35V是不能启动的。 查7脚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
有轻微的嗒嗒声.先查一下电源次级是否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回三六五师付:KA3842脚的电阻分别为6:  14.33K欧,  7:   142.05K欧,   8脚:  4.07K欧.  都比你说的500欧大得太多了!是不是有短路呀?
   如果有短路!应该怎么查找呀?
  先谢谢各位维修界的老前辈和版主了!
  另外不知道我昨天怎么搞的!今天KA3842和第七脚没有电压输入了!只有0.65V了!请各位前辈多多指点!先敬礼一个!谢谢!

网友:
查3842的启动供电电路,换启动电阻电容等一试,并查有无短路,后换3842一试

网友:
8脚电压达不到正常的5V,不会启动的。。。

网友:
先找一下3842的工作条件吧!

   维修流程是什么先弄清楚吧!不会弄就找人修修!不要越弄故障越大
得不尝失就不好了!

网友:
楼主先弄清电源部份的供电知识,只有搞清原理后维修起来才会得心应手。

网友:
我觉得 你应该先判断是 行部分 还是电源部分的问题
  要是电源部分的问题  你先看下300V 有没  在看下启动电阻
   在看开关管  在看UC3842的六脚和其他脚的电压
   呵呵   不过最好是搞张图纸  先弄清清楚原理  再取修  不然 大海捞针
不过 呢 学学量元件也是好的哦

网友:
是这个图纸吗 AOC 5ELR D551V spectrum

网友:
我正在努力的解决中!先谢谢各位维修办的老前辈和师付!谢谢!也谢谢胡文的图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