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机不正常,寻求高手帮忙

楼主(2008-05-11):
一块P3板不能正常开关机,手直接触摸南桥晶振可以开机,估计是晶振不正常,换了一个后有时能开机,进入系统一切正常,但用系统可以关机,但系统关闭后,电源风扇还在转动,主板并没有真正关掉电源。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在开机以后如果要关机的话,南桥内部的触发电路工作所需要的时钟是由时钟芯片提供的还是由南桥附近的晶振提供的。换种说法就是,南桥内触发电路工作所需要的时钟是始终由他旁边的晶振提供还是在开机以后就换成由时钟芯片提供,哪个高手指点小弟一下,这里先谢了。

网友:
开机以后就换成由时钟芯片提供!!

网友:
32K的时钟不管开机前还是后,只要有RTCVCC电压它就会工作(相关电路正常的情况下).南桥触发电路应该是它的原因.你查一下S3和S5信号,在你关机后这两个信号的电压是多少?低电平有效.如果是低电平就是IO及后级电路的原因,如果是高电平,查IO有把关机信号送给南桥了,如果送了就是南桥的问题,可以加热试试.P3的机子好老的.有可能南桥老化.也可能受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