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J796显示器刚听见高压声即关机的检修.

楼主(2008-05-11):
晕,这段时间老是遇见难题!

联想GJ796显示器采用AOC C1888机芯,故障现象为:开机听见高压声后随即自动关机,指示灯也熄灭,同时行块12V也跌落.有高压的瞬间测二次电源为160V,以为是二次电源的问题,去掉升压管,故障依旧.偶尔一次开机成功了,并且也不关机,以为是按键有问题,换掉故障依旧.
我以做了如下处理:
1\全面补焊,应该排除虚焊.
2\去掉二次升压管\换按键故障依旧.
3\12V控制三极管B772\12V稳压块也已经代换试机故障依旧.
4\监测C1888的X射线保护脚电压为2V左右,说明不是X射线保护动作.
5\已换过高压包试机,故障依旧.
我实在是想不出招了,谢大家帮帮我,谢谢.

网友:

晶振换了吗?
MCU换了吗?

网友:
晶振换过了.

另外:此机如果将行块的供电脚吸开,开机指示灯会常亮(事实上是行没有工作),接上行块的供电脚,开机听见高压声后马上自动保护关机(指示灯也随之熄灭).

网友:
保护输入电压正常不能代表保护电路没动作,要查各个IC的保护控制输出信号是否正常再判断,保护可能性很大,这个保护应该是控制了电源光耦了,自动关机后不要断电看还能不能开启,

网友:
自动关机后在不断电的情况下不能自动开启.至于保护信号,我决定再仔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