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845主板

楼主(2008-05-11):
一块MSI主板,不通电,晶振两端电压一样,都是0.36V,不正常,I/O,ms-5,晶振,我都换过了,但怎么都不通电,但有一个现像,就是用聂子短接电源,通电后,取下聂子,但是不断电的,关机再开,就是不通电,请教高手

网友:
845怎么会有MS-6,你搞错了。

网友:
先待机3.3V有没有?按流程修,不要什么都换

网友:
悠澜客 -15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有,待机5V是有的。。。。。。。。。。。。。。。。。。。。

网友:
第一:测ATX电源和四个CPU的供电专用接口有没有短路
第二:测量南桥是否有待机电压,无待机电压,检修待机电压产生电路
第三:看CMOS的跳线帽是否插反,测量32。768MHZ晶振有没 有起振,不起振,检修CMOS电路,更换晶振,看南桥是否损坏
第四:测PWR开关有无2。5--5V的高电平,点PWR开关有无电压的跳变
第五:检查PWR开关到IO的或者南桥的线路,测量是否有高或者低电平的触发IO或者南桥
第六:检查IO或南桥到绿线的线路,看IO或者南桥是否发出持续的高电平或者你电平。如果发出,检查线路中其他元件,如果没有发出,检查IO或者南桥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