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带电测点的时候,出现火花,是什么原因,请大家说说

楼主(2008-05-11):
笔记本不能启动,电源适配器没有问题,我自己判断是主板的电源芯片(max1632)出了问题,用万用表带电测点的时候,出现火花,是什么原因,请大家说说。

网友:
表笔形成了短路或在板子上形成了两个点的短接,十分危险的测量

网友:
我是用万用表测电压也会形成短路吗,请再说一下好吗

网友:
比如用电流档测电压呀,等等,我是说比如,如果实际操作不是最好了

网友:
呵呵,每个新手所走的路!下手不够狠呗!抖动的手能不显火花才怪!

网友:
因为你的表笔不够尖,同时接触到了两个脚就冒火了,呵呵.

网友:
看看你是不是把什么短接了、如是那你又多了个问题可就不好维修了。

首先是你自身的静电造成的。然后就是你认为造成的。在就是你的晚用表坏掉了。还有就是大家说的你的主板绝对不能维修了。

网友:
就是上边那个大哥说的很对我门意见完全一样的首先应该是有短路或自身静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