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遭雷击的结果,

楼主(2008-05-11):
显示器遭雷击后,拆机发现电源开关管,稳压管,行管,光藕附近一个
三极管
击穿,保险爆黑严重,其它地方未发现低阻值情况,请问还有可能修吗?会不会还有一些隐患不易检查到?有修理价值吗?收多少钱?
显示器

网友:
如果雷电没有把MCU和行场扫描挂掉的话,问题就简单一点了。至于收多少钱,我一般是看都坏了什么东西来定,也就是说,修好了再计算钱。我没有开店,所以行得通。因为找我的都是熟人

网友:
今天又接到一台电视机,也是被雷击的,烧了好多零件,不敢修了,电源部分损坏残重啊!!!!!!!!!

网友:
呵呵 我有遇到过只烧坏保险丝的
像楼主这种情况的只能是跟客户谈谈了,看看他同不同意修好了再计算费用
雷击的都很难预计维修成本,电视机更是如此。万一预计不足,自己就亏了
[
]

网友:
也有可能烧坏MCU,扫描块等,如不坏大件,可修之,先修好电源行等一试

网友: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连cpu和主控集成电路也烧坏了。

网友:
我修雷击的电视 显示器 都是先说好价钱再修的 你要把主要的IC都算在里面 比如MCU 行场IC 都先算在里面 把价格说好 再修 就不会亏了 雷击的电视 显示器只要买得到配件 都很好修的 主要是IC 三极管 二极管坏的多 电容坏的少 而且很好测的 基本都是击穿 我每年都修很多雷击的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