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行幅过小.显示部分两边距边框各有一公分菜单里已经 ...
屏幕行幅过小.显示部分两边距边框各有一公分菜单里已经调到最大

楼主(2008-05-11):
屏幕行幅过小.显示部分两边距边框各有一公分菜单里已经调到最大.看书上是升压
二极管
和升压电容可能有问题我不确定它们的位置.
边框
问题
屏幕

网友:
行幅过小查供电,S校正电容,逆程电容等,需细研原理

网友:
量一下 升压 电压 是多少
S校正电路 升压电容加个试试

网友:
查行幅控制电路.或看二次电路有元件变值.

网友:
你就是说调不满嘛,在中点电压出来的那个地方,并一个221的电容,看看行不行
祝你好运

网友:
是二次电源的问题 查下 630 是否软击穿 和630前面那个 限流电阻 还有电容是否有性能不良

网友:
如果是在低刷新率调不好,换高一点的试试,如果能调好再回到原来的也可能就好了

网友:
和二极管升压电容没多大关系,,行宽那部分可以查一下,也可以先进工厂模式调整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