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一开电源就咯哒咯哒响不显示.应该是继电器响有短 ...
显示器一开电源就咯哒咯哒响不显示.应该是继电器响有短路的地方

楼主(2008-05-11):
已经检查过二次电源开关管和行管都没坏.找不到哪短路.
不显示

网友:
查一系统控制MCU供电及继电器供电等,某些电路不工作也会如此

网友:
这类问题,我碰过,我修的那台也是这样的情况,换行包后,问题解决。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的检修思路.依次断开电源次级每组负载.断开那组电源恢复正常了.就检查那组的负载.

网友:
你的机器现在 指示灯因该是绿色 LZ 我说的对吗?
换包 吧!!!

网友:
我也遇见过啊?开机指示灯闪不停

网友:
不知道换行包可不可以啊???

网友:
一般是换了高压包可以解决问题,但并不是机器里面有叭嗒叭嗒就是高压包有问题
具体问题还需要具体解决的。

网友:
你应查清楚问题在电源本身还是行电路等负载上面的

网友:
你确定一下是前面电源 还是二次电源问题 把二次电源短开看看是否正常 正常就是包的问题。你看看5V电压正常不

网友:
应该是高压包的问题大,,,
晕的,继电器响就是继电器电路问题啊,呵呵,先换个高压包,高压包匝间短路常见的事,

网友:
先排除短路故障,再看一下 到尾板的总线信号有没有问题?

网友:
也有坑能是虚焊造成的,我遇到过是尾板虚焊,,,,焊好后把外客上好就电源哒咯哒响,,,
不上外壳就不响...估计是上外壳的时候用力大把电子元件震松....后来打开机箱把电源部分全部加焊后问题解决........

网友(2008-09-13):
痛苦的事情呀 我手头有两个这样的显示器呢 都是由于打雷下雨进了水 把高压包 行场扫描块 CPU 储存块都换了 查了电路 也没发现短路的 通电继电器都要喀哒喀哒的响 拿了个给我们当地修显示器比较有名的人修 他说他在深圳三星里面修了七八 年的高手了 也没修好

网友:
我看还是先逐个检查次级电源电压是否正常最重要,不要那么快下结论,先找到故障所在的区域才好下手重点检查。

网友:
高压包的问题比较大,断开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