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个A卡软件不知怎么用

楼主(2008-05-11):
R6MEMID  这个软件是刚下的 就是不知道怎么用
  谁能给个提示

R6MEMID

网友:
DOS下,進到軟件目錄下
輸入R6MEMID即可

网友:
我也是这样,可是出来个选择“1”还是“Y”,不管怎么选都不行啊

网友(2008-06-23):
做个批处理,就可以用了

网友:
我也不会 什么叫批处理呀

网友:
在网上学习看一下,如何做

网友:
我也不会,出现三楼的情况。谁能把批处理的文件内容贴出来??不知道里面该处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