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 显示有水波纹

楼主(2008-05-11):
我修一台长城显示器  上下有水波纹  请问各位 大侠 怎样处理    不知道重合下手

网友:
先换300V滤波,再换视放供电滤波。其次还要注意以下消磁电阻哦!!!!!!!!

网友:
消磁电阻不是有计电器控制吗?我觉得还是300V电容.视放供电滤波.

网友:
小弟现在去换一下试试看看
   如果不行再来

网友:
都还在么?  换过之后 还是老样子

网友:
小弟 现在真是 束手无测了
   请各位帮忙啊

网友:
电源次级输出的电容换了,总共没有几个。。。。。

网友:
消磁电阻不是有计电器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