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主板接5.1音箱后?

楼主(2008-05-11):
865主板接5.1音箱后,话筒接哪?

网友:
如果口都接了音箱,那是要牺牲话筒的

网友:
没有前制么?
     我的5,1的音箱 好象后面就插2跟线就可以了
  不知道你是怎么安的

网友A:
不管怎么就后面有6个口,其中红的就是话筒,其他对应接音箱就OK了、!

网友:
接了5.1就没话筒啦!呵呵.想享受还要实用啊??就要更新机子啦.更新款的板就有这个功能.有前置插孔的就可以啦!

网友B:
声卡的前置其实和后面是同一个端口,他后面都接完了,前面其实没有用了
不明白的是,865一般有6个口,他哪里找了那么好的音响来接的哦
如果是三个口的,接那么多口的音响其实音质上没有什么提高的
一般音响发烧友建议不要用电脑来发烧,实在要在上面发烧,建议买独立声卡和用光纤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管怎么就后面有6个口,其中红的就是话筒,其他对应接音箱就OK了、!

你不知道有个叫音效管理器吗?你用的是什么机子啊??这么OUT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声卡的前置其实和后面是同一个端口,他后面都接完了,前面其实没有用了
不明白的是,865一般有6个口,他哪里找了那么好的音响来接的哦
如果是三个口的,接那么多口的音响其实音质上没有什么提高的
一般音响发烧友 ...

我的主板可以啊!我接过的.我的主板是NF-N52   .它前置是独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知道有个叫音效管理器吗?你用的是什么机子啊??这么OUT啊!

接音箱和音效管理器有什么关系!真是磕瓜子磕出来个臭虫来!

网友:
回8楼上的,这个我知道,我以前那个板子,上的是462的XP2800+,是ABIT的,也有那种功能,而且后面还带SP?(光纤音频接口,忘记那个字母是什么的了),也有独立的前置,除了这个扳子,我就只在很少的品牌机里见过了,一般机器上还是少见的,楼主的明显也不是哈
我还遇到过一个板子(忘记什么牌子和型号了,是个848的杂牌),本来是三个口的,我看到旁边有相关的焊点,焊上一个三口的音频接口,居然功能都有了

网友:
5.1组态的时候没有话筒输入,这个你在音效管理器里切换成2.X就行,不会一边欣赏5.1声道的片子,一边聊天吧!

网友:
5。1声道的效果的确不同凡响,不过也需花高点代价。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说得对,在音效管理器里切换,我只是懒得经常插拔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