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家分享维修明基FP557一例

楼主(2008-05-11):
一台FP557先是开机间歇性黑屏,一般拍打一下就能好.
后来干脆黑屏了.
经查12V保险电阻烧坏,高压线圈烧坏.
换了电阻和线圈后,开机间歇性黑屏依然居在.
轻轻敲打驱动板便好,判定是驱动板虚焊。
把驱动板补焊一遍,现已完全正常。
有小故障还是得马上修,要不会坏得越来越厉害的。
还有谢谢论坛很多位朋友的帮忙。

网友:
修显示器,不是让拍显示器,只可以用拍判断大概故障,不能这样搞,不然小问题成大毛病了!

网友:
把驱动板补焊一遍,现已完全正常。

明基FP557
============
修了很多台 明基FP557 ~ 還沒遇過是因為~驱动板~的問題導致黑屏

以後~有遇到會在多檢查這部份

网友:
楼上说的有一定道理,BENQ的机器电源高压一体板坏的不少,但驱动板坏就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