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S-X跑20

楼主(2008-05-11):
华硕P4P800S-X跑D0-D1-D5-D6-OC-20就停在20而且主板也点不亮
高手给指教一下

网友:
应该是档显卡吧,你插个喇叭听听看看是什么声音。

网友:
哪位高手帮帮我
看看怎么修呀
BIOS IO,都搞了
还是不行呀

网友:
20其实就是内存不过.

网友:
查下内存各方面吧

网友:
应该是内存没过,不要插数码卡看看,有些板是数码卡档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