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块845 开机不正常

楼主(2008-05-11):
前几天客户送来 一台机器 毛病是第一次开机正常
从WINDOWS关机后 在次开就开不开了 除非把电源线 拔掉 再从新查上就好了
竟换、东西试试 最后 判断是主板的问题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Windows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的现象应该是板上有电容漏电了吧。

网友:
估计是电源问题稍大一点 换个电源试试 字数不够20个 我凑

网友:
是不是电源有问题啊,有条件的换个电源,用排除法

网友:
电源的问题可能性大一点,不过好像有碰过bios有问题也会这样的现象!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电源问题,你换个好的电源试试,一般会好的

网友:
有时间电压不足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换个地方试试 或者去周围邻居家打开电脑试试 要是在不行 换电源 换电源线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