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L板北桥发烫.北桥供电管发烫

楼主(2008-05-11):
845GL板北桥发烫.北桥供电管发烫.但进系统能用2-3个小时后死机.其它的都换过了.证实是板的问题.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北桥挂了.还有得救吗?

看来是北桥挂了.没得救了.

 会员0元2022-10-15 01:15

网友A:
这种情况,我认为北桥没有坏,而且北桥供电管发热量大也是较常见的

感觉板子坏的可能性较小,建议看一下电源及内存方面,以及CPU的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我认为北桥没有坏,而且北桥供电管发热量大也是较常见的

感觉板子坏的可能性较小,建议看一下电源及内存方面,以及CPU的散热。

主板外的其它都换过了.我已经装了块新板给客户.确定是板的问题.

网友:
建义换下北桥!!!!!!!测一下供电管对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