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S主板 长复位

楼主(2008-05-11):
小弟就会量个电压
    我拿一块好主板 对这量电压都没有量出来毛病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长复位是个什么意思啊

长复位是个什么意思,我一点也没看明白,楼主对修主板好像还没入门吧,不好意思,小弟说话比较直

网友:
????????

怎么刷新一下页面就发出了两贴吖

网友:
楼主,应该是说主板没有复位吧!!

网友:
他可能是打"不复位"打成"长复位"了.....

网友:
应该是复位灯长亮。          LZ发个问题 让大家先去猜半天啥意思

网友:
呵呵,我猜长复位的意思是,复位灯长亮吧!或者是没有复位啊

网友:
似乎他的意思是  诊断卡显示 复位灯常量把  楼主应该把 大概的测试数值告诉大家

网友:
是的  恩恩。。 加 上CPU    测试卡上 复位灯 还亮

网友:
上假负载呢,各项电压都正常吗,你的CPU好的吗.无复位测测VCORE正常不.

建议楼主先简单的测一遍.再把测得数据发上来,这样才便于大家帮你分析,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