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1):
今天一台15寸超薄的三星液晶..MCU坏了..在拆屏蔽罩的时候把一颗螺丝拧坏了。十字螺丝刀力吃不到了。。咋办啊?
大家帮我想想办法。。怎么弄?
三星

网友:
在论坛上有一篇,<<烙铁的另一种用途>>上有介绍,边用烙铁烫边用一字镙丝刀拧出来.

网友:
用烙铁烫下,再用一字螺丝刀搞一下

网友:
谢谢大家..明天我就去拧..往死里的拧.死命的拧.不信拧不开.
只要功夫深,铁棒拧成针

网友:
很少遇到这种情况 也不想遇到这种麻烦 既然让你遇到了 那就一定要想法解决 解决以后才感觉爽^_^
你可以这样试试 用手电钻 最后带调速的电钻 装一和螺丝杆直径一样的钻头 然后在螺帽上的十字位置(估计现在是圆的了)就慢慢的垂直的钻 直到把螺帽钻掉
假如有下手位置的话 还可以用钢锯条 把锯齿在砂轮上打薄 在慢慢的锯一字 看看有没有效果
还有一办法 就是用斜口钳 夹住螺丝的中间位置 用劲夹 慢慢卸 还要注意 不要让斜口钳打滑

网友:
关键是这个螺丝是拧进塑料中 还是拧进金属螺纹中,

网友:
如果你手里有手电钻就容易处理了。

网友:
如螺丝拧进金属中,可用手电钻,
如拧进塑料中--可用烙铁加热,此时用手电钻易损坏屏或壳等

网友:
很少遇到这种情况 也不想遇到这种麻烦 既然让你遇到了 那就一定要想法解决 解决以后才感觉爽^_^
你可以这样试试 用手电钻 最后带调速的电钻 装一和螺丝杆直径一样的钻头 然后在螺帽上的十字位置(估计现在是圆的了)就慢慢的垂直的钻 直到把螺帽钻掉
我就是这么弄的
不下50台滑丝的机器了呵呵

网友:
小心把屏压碎了,难啊,

网友:
磨尖点一字笔卡住螺丝头一边轻敲

网友(2008-06-13):
用斜口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