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848主板跑26无显示...

楼主(2008-05-11):
显卡..内存..网卡全部换过了...不知道什么问题了...怀凝是北桥坏了.....或者是PCI插口断针...不知道 有没有谁修到过这种问题的机子说下...谢谢了..

网友:
还有一台机更让人伤心...开机不管你动与不动一分钟内铁定黑屏....也就是无信号输出...CPU,内存..显卡..网卡...32.768更换无效.....郁闷...望知道的朋友帮我解决下.对了这台机要求按F1进入按后诊卡能跑完.

网友:
你换的这些,对搞维修的来说,等于什么要没有换.
电压没有交代清楚!

网友:
刷BIOS,可能是BIOS的资料有问题!!

网友:
当地26,一个是BIOS,一个是显卡的问题啊,搞维修最不应该瞎换东西啊,得跑线路慢慢找啊,你说的在准确点吧,让我们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呵呵...我不是新手嘛...但我可以肯定不是BIOS,这个我换过...而且这台机是中毒后才出现这个现象的.....(一分钟死机的那台)而第一台也不太可能...我前几天开机还是好的...但从县里拉到家里就不行了...郁闷不...还有就是你们说的那个什么电压我不知道你们说的是哪个电压...我只看了下电源输出正常..别的我还不清楚测试点的电压所以没测。。。不好意思,我是新手。。。

网友(2009-10-13):
还需多多学习呀

网友:
26是当显卡,查下供电,再重点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