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维修教程

楼主(2008-05-11):
IBM硬盘维修    多看看  希望你们也让我多懂点
nandtech的IBM 75GXP问题FAQ:
● 75GXP问题的典型症状是什么?
"GMR巨磁阻技术,可以赋予75GXP卓越的性能,如果数据聚集密度越大的话,那么发生错误的几率越大 。在一般操作过程中,驱动由于硬盘盘片的摩擦将会产生热量。即使盘片非常平滑,7200转的高转速也会产生大量热量。另外,马达和各种芯片也会产生热量。我们知道,热量会导致金属膨胀,硬盘盘片也不例外。硬盘厂商当然这个道理,他们采用芯片来监控盘片的膨胀情况。这样可以相应调节硬盘磁头以确保在正确的位置读取数据。

但是就75GXP来说,这种情况并不经常发生。盘片过热可能变形,影响盘片平坦度,因此可能磁头无法准确定位数据。结果就是磁头不停地寻找数据,事情多次发生的后果就有可能产生令人恐惧的声音,硬盘发出喀哒喀哒的怪叫声,这是因为磁头试图重新定位尝试寻找数据的反应。"

而Tweaktown的一篇最新文章对IBM硬盘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他们说GMR技术不是产生问题的唯一原因,IBM硬盘(75GXP和60GXP)问题多发的另一原因是热量:

"20GB Deskstar GXP只有一个玻璃盘片,而40GB的GXP有两个玻璃盘片,60GP GXP有三个玻璃盘片,因为摩擦而产生的热量是20GB的三倍。"

"IBM 60GXP和75GXP硬盘缺乏必要的散热措施,事实上最新的IBM硬盘都非常热,我们知道热量会影响电子设备的可靠性。...不仅盘片在不合适的温度性运行,还有芯片,控制芯片可以在硬盘电路板下方看到,如果不充分散热的话,芯片就有可能产生问题或者不稳定。"

"对于某些发现问题的IBM 75GXP 40GB硬盘,换用同型号硬盘的电路板后问题消失。"

文章最后建议IBM 60GXP和75GXP用户注意散热,最好采用硬盘散热器...

呕,不是说IBM硬盘速度快,噪音小,发热量小吗?怎么又发热量大了呢?另外IBM硬盘坏道问题应该和发热量大有关吗?我真的不确定,总之IBM硬盘确实存在问题,我希望IBM不要在逃避了!美国用户已经在拿起法律武器了,那么中国用户该怎么办呢?

● 解决IBM问题的方法

BTW,感谢我们的一位读者,他说他是IBM硬盘代理商维修部的一位技术员,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解决IBM问题的方法:
"在此补充一些经验给大家,因为这能解决大部分在此发表不满意IBM硬盘质量,在使用IBM硬盘出现问题的朋友的心痛问题。硬盘发出“吱、吱、吱”的尖叫,软件扫描出现坏扇区,绝大部分是可以用IBM硬盘Drive Fitness工具的ERASE DISK功能清除硬盘数据解决的(只要检测报告是0X70或0X74)。但如果问题出现在0磁道或引导区,硬盘是无法启动的(但主板BIOS可认出硬盘参数),这种情况可用Drive Fitness做的启动软盘在不接硬盘的情况下启动电脑,在Drive Fitness启动完后,再接上硬盘,不要太担心,因为Drive Fitness工具是支持硬盘热插拔的(因为有RESCAN BUS功能,厉害吧),等Drive Fitness发现你的硬盘后,再使用ERASE DISK功能处理硬盘,这项功能不是低格硬盘,只是将硬盘各磁道写零(电子数据不是1就是0,0 可表示为没有数据),因此这样做等于使硬盘恢复到出厂时的状态(没人再能恢复硬盘中的数据了,三思而后行!!)。如果启动Drive Fitness后接硬盘仍有吱吱声,则要先校正电路板移位问题后再用Drive Fitness。不过治根之法是要确认你的硬盘数据线是否合格。

此外,7200RPM的硬盘不能和旧式的硬盘在同一条数据线上串联使用的,否则快的硬盘会出现分区性错误之类的问题。此外,有些用户在使用IBM硬盘中出现无故BIOS不认硬盘问题,请用电压表确认电源是稳定的5V电压。因为IBM硬盘电路中有一个电压保护设计,电压过高时,会将硬盘锁住,防止烧坏电路。如果真正的锁住硬盘,一般可通过对保护电容短路的方法开启硬盘,这可让代理商处理。

IBM网站(在硬盘标签上)有有关硬盘真正故障的声音下载,(我无意中发现的,后来找不到了,可能是我的英语水来有限吧)大家可下载听听后确认是硬盘硬件故障后再和销售商说理。不过现在IBM厂家在维修方面对硬盘外观损坏拒收方面很严,请大家动脑处理问题而不是动武解决问题。

关于75GXP系列常出现上述问题,其实是由于OEM厂家在2001年3月份后没有注意按要求改换新的生产硬盘盘体外壳冷压模具,部分硬盘盘体电路板近电源位置的锁定板孔大于锁板钉,致使电路板易因插电源用力过大而移位,电路板与磁头接触点接触不良造成磁头“走位”不准,这在后期的腾龙三代硬盘中也发现类似问题,并非IBM硬盘设计上的问题。只要大家在插电源线时注意用力适当即能大大防止问题出现。"

更详细的说明在这里。 我在这里补充一下,关于IBM Drive Fitness test,来自Anandtech的FAQ:

IBM Drive Fitness Test即IBM DFT,是用来诊断硬盘问题(在问题发生之前)。软件采用了S.M.A.R.T.(自监控分析和报告技术),可以读取在板的错误记录。而一个快速的测试应该足以判断你所面临的是什么问题,当软件发现问题后,一个错误代码和一个RMA号码将自动生成。

关于IBM硬盘损坏案例,很多人都亲身体验过。下面这篇文章,就针对IBM 60GXP 和75GXP型号的硬盘的普遍故障;

IBM硬盘损坏的一个普遍故障,大多是出现在使用一段时间后,硬盘突然有怪声出现,然后磁盘开始出现坏道。最后经过IBM drive fitness tester 工具等一些手段的修复,或是坏道消失(从技术层面上讲,我们怀疑它是真的“消失”抑或是一种屏蔽手段)但数据全无,或是进入一个使用不稳定阶段,或是完全报废无法再使用,而“怪声”的出现几乎在是所有损坏案例中共有的一个情况。

IBM 公司官方技术员的解释:
故障是由于用户使用“不合理”造成,并非硬盘品质问题:
奇怪的哒哒声(特别是启动中),是由于用户在安装硬盘时插电源线时太用力,使电路板错位导致电路板与盘体数据接触点(电源口附近)移位,从而造成磁头不能正常“走位”,这是IBM硬盘电路板做工最精细带来的“附作用”。手动校正电路板位置可处理此问题。

今天没事,按照官方的解释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拿起电烙铁折腾了俩小时,我的两个IBM 硬盘暂时 好用了。不敢藏私,就又找来一个IBM同样故障的硬盘,把我解决这个故障的全过程拍照记录下来,请大家参考。

全部贴出来,分多的愿意下载就下载,多年前的老资料而已----张先生

IBM硬盘维修(2).rar

ibm硬盘维修(1).rar

网友(2008-07-29):
NND,这个IBM真的是鸡肋,修吧又不值钱,不修吧本盘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