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945主板无原因关机

楼主(2008-05-11):
华硕945主板在杀毒,或运行大型软件例如视频制做会出现关机现象,这个主板还不能够重新启动,用诊断
卡正常,南北桥也不怎么发热,请问该怎么查

网友:
是不是电源功率不够?不是的话运行一下3D看看是不是还这样

网友:
楼主,能不能确定是断电还是关机,如果是关机,有没有出现提示关机界面.

网友:
可能还是内存的问题吧,也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关机应该摸摸CPU散热片 热不热 现在天热 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  过去的老板子 散热不好死机 现在的新是板子保护关机

网友:
散热是没有问题的,室内才23度,并且机箱也没有上盖子,电源是个杂牌的1.3标准的电源,CPU是奔腾D系列的.

网友:
主要还是先排除外围原因,再者就是散热问题,是CPU的散热

网友:
运行大型软件例如视频制做会出现关机现象。我也觉得是散热问题~!

网友:
你看看主板上的电容是不是有坏,还有是不是散热问题